求助?

楼主(2007-05-30):
关于TCP/IP传输文件 我的程序中TCP Open和TCP Close好用 向下执行TCP Send和TCP Receive 提示指定的Socket没有连接 版主帮我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sorry,我对通讯这块东西一直不熟悉。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到OMRON技术支持网站上,那边会有人帮你处理。

网友B:
你ETN模块设置IP了吗?还有就是你是用以太网方式组网的吗?ETN对ETN还是ETN对PC机的网卡,我看你还用了controller link 模块,现在不知道你是那种组网方式?是通过controller link 模块+controller link 模块组成环网,然后通过一台PLC上挂一块ETN模块和PC机通讯吗?

楼主:
我是通过ETN对PC机的网卡连接的 我的 ETN设置IP地址了 为:192.168.19.25 我的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19.65

网友B:
从你描述来看,PC机和ETN模块通讯应该正常,能读取和监控程序。在ETN和CPU上有没有错误灯亮?你查一下CPU中的返回的错误代码是多少?在看看你的指令。
地址为CIO区域 N+18 你的应就是1718了

楼主:
我的CPU CIO中N+18返回码为0000 1717返回码为4100 就是反应码30827中为2210为指定socket没有被连接上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