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请教各位,三菱PLC控制伺服,Y0脉冲中途停止,不停电如何下次启动,有人碰到这样问题没有?免费程序到群19277443 下载

网友A:
用停电保持型的数据块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也不是很懂,跟楼主一样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B: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C:
程序问题。正常情况下程序不禁止脉冲输出。脉冲是不会自己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