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如图所示:A点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三相不平衡会怎样变化?或者断了一相又会如何??看哪位高工能详细通过计算过程论述解释一番

楼主:
诶!!怎么CAD图上传不到呢???哪位高工能指点一下,教教小弟呢?谢谢了

网友A:
轉成PDF格式上傳喲

网友B:
用抓图软件,CAD不行

楼主:
怎么转换成PTF文件呢?

网友C:
可以打开QQ,使用捕捉功能,然后保存。还可以在画图里转换其他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