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施耐德变频器故障"ERR 7:ERREUR LS"的解决方法:

1)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若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另外要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否被更改.

  如需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2)另外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可能是风扇不转引起;

3)查查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是不是不兼容,是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
4)查查控制电源是否过压。
5)看看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有无问题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也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之间的几根线松了,
  拆下板子后先看线有没有松动。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提高,谢謝使用施耐德变频.

     施耐德电气  邢建中
     E-mail: JianZhong.Xing@cn.schneider-electric.com
       或jian09280928@sina.com

网友A:
这位朋友,你认为客户那边会有怎么多的配件可以换吗?如果修变频器都像你换板子的话,那维修变频器的人不是没饭吃了.呵呵,ERR7不光是代表板子与板子间的通讯问题,也有很大问题出现在控制板上,我遇见过好几片了.想认识我的话,QQ;105654822,教你修施耐德变频器.

网友B(2013-06-19):
ATV-58HU29N4  变频器通电故障灯亮,无继电器吸合声。换功率板后,故障灯熄灭,但面板不能操作。所有按键按压无反应,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