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我单位现要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型号E6C3-AG5C-360P/R 2M急用呀
那位大哥知道我的邮箱shuilang101@sohu.com
QQ404553795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着编码器太低档了,编码器是不是直接和以便相连?建议你升级吧

网友B:
楼主,我是新手, 请问一下绝对式旋转编码器该怎么使用啊?? 需要加高速记数模块吗??
        如果采用高速记数模块的话,我使用三菱FX2N的PLC是使用高数记数器C246还是 C251呢???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着编码器太低档了,编码器是不是直接和以便相连?建议你升级吧
说说太低挡的理由,以便是什么东东?

网友D:
绝对编码器不能用高速计数器的
不一样的使用方法

网友E(2007-07-06):
好像是360 PPR的,的确是比较低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