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循环流化床中的耐磨热电偶的使用情况,可以用多少时间和价格是多少,哪个品牌好一点?

网友A:
一般半年多吧
有好的能用一年

楼主:
哪些厂家生产的产品好一点?价格又如何?

网友A:
国内通用的比较耐用,他们用的材料很特别,套管经常出口国外,价格也不高1K多吧!国外用罗斯蒙特的!价格高4,5K一支!

网友B:
耐磨热电偶、热电阻
概述
由于循环流化床锅炉、沸腾锅炉、造气炉运行环境恶劣,测点温度高、振动、磨损严重,造成温度测量困难,普通金属热电偶使用时易蠕变,寿命短、易烧弯、磨透,刚玉热电偶虽然耐磨,但不抗振动、冲击时易断裂,金属陶瓷热电偶在高温使用中易折断,抗磨损差、寿命短、易损坏;WO-WR□-NM系列抗振耐磨热电偶弥补了上述缺陷,具有在高温使用中抗振、耐磨、耐腐蚀、不蠕变弯曲、稳定性好、准确度高、响应快、寿命长等优点,是循环流化床锅炉,沸腾锅炉,造气炉和化工,冶金等高温耐磨领域最理想的高科技产品。
随着循环流化床(CFB)锅炉在我国电力行业的普及,采用较理想的耐高温、耐腐蚀、耐磨热电偶监控炉膛温度是当务之急。循环流化床锅炉测温控制点主要有:
1、硫化床密相区(分布板处),温度范围0~1100℃,介质中含有煤粉煤块,并含有大量燃烧产生的H2S、SO2、NH3、CO2强腐蚀气体,流化状态的物料冲刷力很强。硫化床稀相区,温度范围0~1100℃,在硫化状态下的物料具有很强的冲刷力且含腐蚀气体。
2、旋风筒分离器的出入口及回料器,温度范围0~900℃,入口处约25~27m/s的高速气流,且含颗粒介质,具有极强的冲刷力。
3、硫化床冷渣器,温度范围0~800℃,且含颗料及CO、CO2、SO2、H2S等腐蚀气体。

鉴于上述测量环境,我公司研制开发出新一代复合型耐高温、耐腐蚀、耐磨热电偶。该产品持久耐用,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抗氧化、抗热震、耐高温、耐腐蚀、耐冲刷、不结瘤、不结渣、安装使用方便,可用于测温0~1300℃的特种测温场合,是我国现有的刚玉、高铝、石墨、氧化物碳化硅等材质的热电偶保护管所无法替代的产品。是目前循环流化床锅炉首选的测温传感器。
针对水泥干法旋窑生产线有关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锥体温度,分解炉中部、窑尾烟、窑头罩温度的测温特点,因普通耐磨热电偶因保护管材质问题,无法满足耐高温、耐冲刷的特种测温条件,导致热电偶使用寿命较短、条件经费加大、产品更换频繁、传输信号得不到保障、仪表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给仪表维护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这种现象是目前全国水泥行业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产品特性
专业设计,专业开发的温度测量仪表,
1. 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2. 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
3. 抗氧化、耐腐蚀,
4. 抗热震、耐高温,
5. 不结瘤、不结渣,
6. 4~8毫米管壁厚度,
7. 快速反应功能,较强的稳定性,
8. 任意可供选择的保护管长度,
9. 不需预热即可使用,
10. 适合于各个用户的多种安装方式,
11. 可选的就地显示,
12. 可选的内置变送器功能,
13. 长距离传送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14.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应用
采用新型合金材料,深盲孔技术整体合金材料打孔,适用于电厂循环硫化床锅炉,球煤机及磨煤机等对保护管磨损严重的场合。
主要技术参数:
电气出口:M20×1.5、NPT1/2
耐磨头硬度:HRC62∽65
防护等级:IP65

万沃仪表(上海)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MSN:shhaiwanwo@hotmail.com

网友C:
我是销售这个的,一般半年还是能用到的,最长有13个月的才换的。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B:
呵呵!
我公司生产的铁铝瓷热电偶在35T循环流化床锅炉使用的寿命长达18月之久,耐磨热电偶也可以使用6-12个月!

网友B:
呵呵!
我公司生产的铁铝瓷热电偶在35T循环流化床锅炉使用的寿命长达18月之久,耐磨热电偶也可以使用6-12个月!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MSN:wanwo_offic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