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因对电机不熟悉,想请教高手,做该设计时,应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机,原则上是要带水泵,体积小,便宜,操作简单的。请问有这样的电机吗?如果没有,我该选哪种电机?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单相小型供水泵有配电机的啊,但液位控制就要另外做电路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单相小型供水泵有配电机的啊,但液位控制就要另外做电路来了
液位控制不是直接用液位传感器捕捉水位信号后传送到PLC中就行了吗?为什么说要另外做电路?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知道樓主是用﹕PLC還是單片機還是繼電器控制的線路﹐所以說要另外設計線路了﹐不好意思﹐沒說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