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700KW的塑料颗粒设备怎样选电缆,车间离配电室120米。谢谢大家

网友A:
查查电工手册!

网友B:
估计400mm2的单股线架空,应该没问题吧?用电缆不经济

网友C:
呵呵    在车间搞架空恐怕不打得行哦!

网友D:
可用这个公式算算:s=PL100/y380平方U%.
s=700×1000×100×120/54×380×380×2=538.06mm2
s:截面;P-功率(W)L--线路长度(米);y-导线铜导电率54米/mm2欧;U%——允许电压损失百分数。

网友E:
可用这个公式算算:s=PL100/y380平方U%.
s=700×1000×100×120/54×380×380×2=538.06mm2
s:截面;P-功率(W)L--线路长度(米);y-导线铜导电率54米/mm2欧;U%——允许电压损失百分数。
1000是什么

网友D:
700KWד1000”=700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