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本单位有一70A4Q的590控制器,因装置损坏,今日拆开一看,所用可控硅为MCC56-1610.
     70A的调速器用56A的可控硅,正常吗?

楼主:
因三相桥式整流中,交流侧电流是直流侧电流的0.8左右,调速器的额定电流指的是直流侧电流,而可控硅的电流属于交流侧电流,70X0.8=56,因而70A的装置选用56A的模块是正确,只是没有余量.

网友A:
这样你就知道590是如何选择元件的了,同样也就知道限制负载的必要性了。只有知道了设计者的思路,才可更合理、更精确的去使用它呀。

这么选择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