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07-05-30):
请问有一个配电箱中的电表接线,它的一次线从P2穿过,也就是按正常接法来说是错误的,电表是3*1.5(6A)的,互感器是150/5A的,互感器的S2接电表的端子1,S1接端子3,其余的两相都是S2接4,S1接6,S2接7,S1接9,电表端子258分别接ABC三相,跟那个电源进线一致,电表也是正转的,还有互感器的二次侧没有一个是接地的,请问这对测量有没有影响,具体表现为什么现象,该不该纠正过来?

网友A:
豆秸地的话可能会少慢点,不接地应该不要紧吧? 关注中

网友B:
必须接地,安全保护用

网友A:
我说的不要紧是指-------电表的准确度不受影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种接法有没有问题,比如会不会引起电度表转的慢啊,至于接地我补上一根线就可以了,这些已经接好的线再需要改过来吗?就是电线从P2进,S2接电度表的端子1,S1接电度表的端子3,这些都用得着全部掉换过来不?

网友A:
不接地精度不受影响,若要接地必须改线

网友C(2013-02-14):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种接法有没有问题,比如会不会引起电度表转的慢啊,至于接地我补上一根线就可以了,这些已经接好的线再需要改过来吗?就是电线从P2进,S2接电度表的端子1,S1接电度表的端子3,这些都用得着全部掉换过来不?
不用换。正常计量。

网友D:
接地是为了安全,计量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