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

楼主(2007-05-31):
     我是个新人,用FX1N-40MR用SC-09级用串口连接,可是连不上,那个老师教我下.这是什么原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31 0:08:14编辑过]

网友A:
检查下通讯设置

网友B:
电缆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求助]
我每个都设过了,试了好久,就还是显如图那样的错误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编程线,用GX  Developer显示4楼样的错误,在用FxGp---WIN--C时会显示通迅错误,我波特率COM口都试过了,台式机和手提电脑都试了,还是没搞定,如果那个大虾知道,可发到我邮箱baoguangpeng@163.com.因刚开始接触这个东东,麻烦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B:
楼上的电缆图片是我公司的;
电缆不是从我公司购买的吧?

楼主:
公司小姐买的,不知道是那里买的,

网友C:
你的PLC型号设定不对,,应该是FX1N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