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何为无源触点开关,可否举些例子,谢谢

网友A:
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可控硅组成的开关电路,还有固态继电器的,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可控硅组成的开关电路,还有固态继电器的,等等
你这样解释他能明白吗!

我来试一下。所谓无源触点,就是该触点仅仅为某一控制电路提供一个机械的通断点,它不向该控制电路提供任何电源。比如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又比如消防控制模块中的输出点如果不连接其他电源,而是直接接入控制电路。如果该触点连接有交流或直流24V电源,则为有源触点。

网友C(2007-10-02):
回答的很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