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比如有个变量为MD4,我想取M5.2,请教各位达人能否在c动作中实现,用什么语句

楼主:
。。。。没人知道嘛

网友A:
与操作指令,C语言中的&

楼主:
刚出差回来,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比如wincc定义一个变量名speed,变量地址是MD48,我想用m49.3这个位,而不新建变量,可以嘛

网友B:
m49.3好像不是这样写.m和md没有关系的.
但用md48中的位,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在wincc的连接里直接取位就行.如果要输出就要写脚本了.
如果是c脚本,三楼的方法就行.如果是bool型的,判断是否为0.

楼主(2007-07-23):
出差才回来, M和MD有关系啊,M49.3是MD48的第11位,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可以直接新建bool变量m49.3直接对它做组态,直接取位觉得少建变量而已,比如一个按钮控制m49.3,  我只建立了float变量md48,三楼说&取位,c到底怎么写,好象settagbool函数一样,没有变量m49.3只有变量md48,取md的位,能不能实现

网友C:
给你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结构变量,油泵1.m就是一个M,是一个字节,可以传输8个DI量。
另外建立内部变量。
if ((GetTagByte ("youbeng1.m")) & 0x4) //第3位为操作允许
SetTagBit("youbeng1.czyx",1);
else
SetTagBit("youbeng1.czy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