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每次启动运行 WIN CC的时候先是出现运行的进度条,接着在还没有完全运行完成时 ,又自动弹出了取消运行的进度条 ,然后就结束了运行,不管怎么点也不能运行,重起WINCC和系统都没有 结果,急需要帮助。

网友A:
应检查一下数据库容量是否过大或项目文件夹内是否有故障记录文件,如有更换空数据库或删除故障记录文件即可。如还有问题,可将项目文件压缩后发至jzzq7768@sina.com检查。

网友B:
acc*****.exe服务出错好像是,具体不太清楚,我解决的办法是重装wincc

网友B:
如果你试试不运行报警,归档,也就是运行的时候只开图象运行,没有上述问题,那就按2楼的方法删数据文件吧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 程序版本 与 软件版本 不一致(如中文与英文等) ,
你 要运行的程序 不是 你电脑上的软件编写的吧
运行设定 改一下看看呢

网友D(2007-10-31):
重装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