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各位,我想知道大功率高压电机有哪些启动方式?用变频器可以做为启动器来启动吗?如果可以,那么都有哪些型号?麻烦各位师傅们啦!

网友A:
我知道有这几种
1、转子串油浸变阻器
2、转子串频敏变阻器
3、转子串油浸变阻器+转子串频敏变阻器
4、高压变频器
4、高压软启动器    不过刘老师说是骗人的,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B:
目前来说高压电动机降压启动最为经济的,就是电机定子或转子串水阻启动。我前些时也在本论坛发过贴子的,也是探讨高压电动机的启动方式。
后来到外单位考察了一下,人家用水阻启动,用得蛮好。也就确定了该方案。已经和一家高压开关柜厂家定了生产合同。

网友C:
我们公司75kw以上的基本上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当然变频器启动更好,不过要注意工作环境,在灰尘比较大的地方对变频器损坏比较大,经常会出故障.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所说的高压电动机电压是多大的?我只修过380/220的,其它的电压等级的没有见过

网友D:
应该分为绕线式和鼠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