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各位,我想知道大功率高压电机有哪些启动方式?用变频器可以做为启动器吗?
各位,我想知道大功率高压电机有哪些启动方式?用变频器可以做为启动器来启动吗?如果可以,那么都有哪些型号?麻烦各位师傅们啦!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是变频器!!功率一样就可以了!!如果不要调速用软启就好了!!!

网友B:
需要高压变频器资料,可以跟我联系
广州先行电气有限公司 李晓华  020-87502945

网友C(2007-07-01):
那要看你是否需要调速,如果需要调速,可以选择高压变频器(不知你指的高压是多少,我说的是十千伏),但价格相当贵,不是十万八万的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果不调速,比较经济的而且常用的办法就是高压柜加水电阻启动,应该几万块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