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各位高手好!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有一个10万伏的高压线进入高压柜分成两根电缆进入两个高压柜.在进入两个变压器.一个变压器是1250千伏安.一个是1000千伏安.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的一号变压器1250千伏安的.A B C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  B  C与零线牌也分别是220V.220V.210V。但是与此同时二号变压器1000千伏安的.A B C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非常正常.但A  B  C与零线牌也分别是260V.220V.180V。上个月出现过一次.4个小时之后就正常了A  B  C与零线牌也分别是220V.230V.210V.今天又出现一次.9个小时才恢复正常.我的零线是打的地网!而且是和一号变压器共用的零线牌.该不会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是10千伏吧?检查你的零线排接头的地方,与接地网接的怎样?
要拆开检查!应该是零线排之间或是与接地网之间有问题,或是接地网接地电阻较大,我们的接地网实测接地电阻0.2欧,因不知道你处有啥设备,不能判断是否是由负载引起的

网友B:
零线排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的零线牌应该没有问题.因为1号和2号变压器是共用零线牌的.我的零线牌又是在地下打的接地网.在1000千伏安的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1250千伏安的是非常正常的.我的1000千伏安的这个带了一个网吧300台电脑.80盏40W的日光灯.在就是中央空调系统.但是这两天中央空调系统没有动.所以只有电脑和灯.而且三相也是平衡的.昨天零晨2点到8点又出现了三相分别是300.300.120但是8点后又好了.到了下午3点又是260.220.180真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现在电脑不是重启就是被烧!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C:
我看零线排之间或是与接地网之间有问题,你这个负载不平衡影起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可以肯定的说不是负载不平衡!因为当测量到300.300.120的时候。是所有负载都没有投,是空载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D:
变压器的接地线不是零线吧?地线和零线是两回事。接地是变压器的外壳,目的是解决外壳感应电的问题。零线是三相线电压的汇集点吧。所谓的零线是指当三相负载平衡的时候,零线电流为零。如果你是用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当地线接地,可能会引起另一台变压器的电压串入这台变压器。引起本台变压器的电压升高降低。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否则,那些用电的机器就有性命之忧了!!!

网友E:
检查这台变压器接也她点是否正常.

网友A:
要拆下两台变压器的零线检查!应该是与零线排之间或是与接地网之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