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显示项目

楼主(2007-05-31):
最近。小弟想做一个。两个数字量和一个模拟量的显示。具体是1个电机通过滚筒用钢丝绳带个小车前后运动。一个是电机带卷杨机上下提升物体。还有一个模拟量是检测提升的物体重量。两个数字量的检测我想用编码器做。模拟量用压力变送器。不只行不行。还要一个显示屏。显示整个前后上下的位置和物体的重量。PLC不知要用什么的。多点的又不合算。不知各位高手能帮小弟出出方案
!!!

网友A:
那个模拟量的检测有点问题吧,运动中的物体用压力变送器能检测准确吗? 关注

网友B:
两个数字量用编码器没有问题的,一般PLC都有两个加减计数的高速计数器,模拟量要加上扩展模块,再加上编码器成本很高的哦,欧姆龙好像有小点数的并且自带模拟量的PLC,不过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