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1):
小弟刚搞PLC,请教,采集220VAC的电压信号,如何调理才能进FX2N的8AD模块,如果采集180VAC的电压信号和220VAC的电压信号有区别吗?
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大侠
晕倒!交流信号是不允许接入PLC的,不然会烧掉的,再说比如你要取电流信号,可以通过变频器取直流信号通过PLC可以转换.其它信号都可以通过变送器来实现,从而取出你想要的东西了.

网友B(2010-09-19):
电压传感器,一般是霍尔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