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我的IBM笔记本,前天装了个触摸屏的软件,九针的标准COM口,4.7寸的屏可以正常下载程序,5.7寸的不能下载程序,我在台式机和另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上装了一切下载都正常,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COM口应该不是坏了,我下载PLC程序和4.7寸的屏都是可以的,大家帮我分析下,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我想这应该是电脑的问题,4.7寸的是240*128,单色 5.7寸的是320*240,16阶灰色,会不会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楼主:
你说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B(2007-07-08):
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C:
把所有窗口都关掉,除了屏的下载软件窗口

网友D(2007-09-07):
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E:
能下载说明COM口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