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很早以前在这里发过贴子,最近客户要下决心解决了。
十年前的设备,GP270-LG11-24V + S7-200 cpu 216 有三台,生产厂家已消失。
两台屏坏,摸黑用了两年。

现在想找个编程软件,试试看能不能把程序倒出来,再买新屏倒进去。
正在下载GP_soft_v701管不管用?
到时候再看程序有没有加密,是不是加密了就没招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倒PLC里的程序,自已重写界面,不过工程量就比较大了。

网友A:
加密也就算了,如果没有Upload information就彻底玩完了.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把存工程文件的EEPROM与新屏换一下,俺试过一次,是可以用的。不过放到GP2301-LG41-24V还是GP37W2-BG41-24V需要重新看看。已经忘了是否一致。大家学习。不用没有上传信息,也不用盘丢程序。

网友C:
总归有办法的.

网友C:
相信我的话,把坏屏让我来处理,

楼主:
换eeprom是最后的方法了。
谢谢诸位的热心。

网友D:
我公司有GP370的屏;
可以的话将屏寄到我公司来;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我主要也是把这当作学习的机会,反正都坏了两年了,也不急这一会。
进度如下:
先买了一根兼容电缆 100元
下载安装了:
ProPBWin C-Package03 版本是7.01
打开软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PLC类型选GP270L
然后打开transfer,发现无论是点recieve还是GP version,都是无法握手。(com口没错,因为我只有一个,其它都是缺省参数)

请问
1:我的操作对吗?
2:电缆的问题?

网友A:
先换根电缆试一下,现在外面加工的下载电缆质量不怎么好的。

不会是TOOL口坏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把传输波特率调成9600试一下。

楼主:
多谢风之力。
9600波特率试过,也不行。
Tool口应该没问题,试了两个屏,一个屏是正常的,一个屏是液晶有问题(偶尔还能工作几秒钟),都无法握手。
电缆是邮购linkkey.com,服务还行,同意再寄一根。

楼主:
果然是电缆的问题,换了电缆连上了,No upload information,没戏了。

再赞一下linkkey,服务很好。

网友D(2007-07-02):
屏是这种型号的吧;我公司有;

楼主:
正在想办法解密s7-200 cpu216
找了一个程序,只能解22x系列。晕。

网友E(2016-09-1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GP270-LG11-24V的触摸屏数据线在哪里买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线和37w2等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