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如何用压力传感器测液位?好像说是直接跟PLC的模拟量模块相连就行了吗?
我有一台PLC,一个实验用的普通压力传感器,如何用它们在微机上显示出液位?哦,对了,还有一个水桶,就是测水桶里面的液位!
还想问一下:压力传感器是将压力转化成电流,那输入plc的电流转化成了什么?怎么样控制它?通过PLC将电流转化成液位用kingview显示出来还需要作什么??
菜鸟提问,请高手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1。你首先需要装上模拟量模块,然后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传到PLC里。
2。压力传感器转送的是4-20MA(也有的是0-10V)的信号,PLC把接收到的电流信号转换为数据,发送到设定的通道。你就可以读通道数据就可以在组态王里显示出来了,只是注意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首先需要装上模拟量模块,然后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传到PLC里。
2。压力传感器转送的是4-20MA(也有的是0-10V)的信号,PLC把接收到的电流信号转换为数据,发送到设定的通道。你就可以读通道数据就可以在组态王里显示出来了,只是注意数据格式。
转化显示出来的是液位还是电流啊??
如果转化出来的是数字量,而不是直接的液位,那如何才能将之转化位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