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请教:有哪位做过PLC控制固体颗粒流量的?
目前我自己的思路是采用称重传感器,控制管路阀门的开度,希望和大家切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用变频调速螺旋桨输送机构配合称重系统,精度会更高些,我以前的公司(在南京)专做衡器自动化系统工程,全套设备生产线制造与服务

楼主:
你说的是采用失重秤系统,问题是现在想用PLC来实现,那位有做过的吗?

网友B:
PLC控制固体颗粒流量的关键是传感器,有了好的思路、有了合格的传感器,PLC不是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PLC做出没有输入/输出的程序的。PLC只是一个高级电子接线盘罢了!
PLC控制固体颗粒流量,如果流量不是最大,可用激光或红外传感器来“数”颗粒,达到控制目的,如果流量很大,可以用超声波来测量颗粒堆高的位置,知道了这些数据就可以考虑机械的配合了,如用风泵输送、用料斗链输送都可以控制流量、达到一定的精度。PLC只是完成这些数据的计算和输出。楼主的这种项目最好去找家工程公司去做,网上是吹不出来的。

网友C:
是加工大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