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FX-20GM编程软件:      SWOD5-FXVPS-E,
      PLC编程软件:      SWOPC-FXGP/WN-C
             数据线 :      SC-09
                  PLC:      FX2N-32MR
            定位模块:     FX-20GM
  我现在可以给PLC编程,也可以读取PLC程序,但是就是不能给FX-20GM编程,也不能读取FX-20GM的程序,每次读取或写入时电脑显示FX-20GM与电脑连接错误,请问这是不是数据线不对型号,还是其它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复杂了,没有人回答,哎!望高手不吝赐教,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FX-20GM与电脑连接用SC-09

网友B(2008-02-23):
是老款的吗?我有编程器和线!

网友C(2012-10-08):
有没有高手出来说解下,我也想了解下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