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小弟在工作中经常用到不同接线制的传感器,如下:
     五线制:输入24V,输出0-10V,显示0-500PSI
     三线制:输入24V,输出4-20mA,显示0-500PSI
     两线制:输入24V,输出4-20mA,显示0-500PSI
问题:各接线制的区别?优缺点和适用场合?
      尤其是两线制,如何构成回路?靠外壳接地构成电路回路?

网友A:
两线制,电源与信号共用两线。

网友B:
两线制,即采用变送单元的供电电流作为信号,变送单元需要一定的静态工作电流,所以信号的下限不能选在0mA,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电流信号的下限为4mA,即所谓的"活"零点。仪表零点为4mA比0mA安全,便于区分仪表是断电还是指示最小。

网友C:
感谢两位,学习了!

楼主:
感谢两位前辈的热情解释,获益非浅!
上回在现场遇见个故障:三线(24V电源线,电流信号线,共用地线)压力传感电源线与信号线短路,
                              然后信号线进入PLC模拟信号输入模块,显示传感器最大值。
                请教前辈:帮忙分析原因?如果是地线与信号线短路可能发生什么现象?

网友B:
电源线与信号线短路,相当于24V电源接入PLC模拟信号输入模块,所以显示最大值。严重时会损坏输入模块。如果是地线与信号线短路,取决于输出电路的设计类型,通常基本无危害,显示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