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刚接触plc就是用sv控制器控制伺服油缸,没有用过伺服电机,对控制器也不甚了解,从手册里看也不太明白,电机和油缸对应不起来,请教做伺服控制的达人,所有控制伺服电机都有位置环和速度环吗,控制油缸是不是不能考虑速度环~~

网友A:
控制油缸的行程要用到精确定位和速度控制,控制油缸的速度要控制进油的流量和压力。这是一个系统,一通百通。去买本“液压控制”的书读一读。先把所有电控阀搞懂对以后做PLC程序大有好处。

楼主:
控制伺服阀是不是就是一个纯比例环节,不知道信号上升和下降斜率调成怎样比较好,有人建议是直接调成直线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