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1):
简单说:双笼升降机,双控制回路,一上升,一下降,共同使用一套抱闸系统

上升的主接触器正常,同时控制双电机向上运行

下降的主接触器在刚启动时吸合不良,连续弹跳,(不经常跳,跳一次吸合上,或者不跳,或者跳个没完把主磁待机接触器跳开为止),这个接触器同时控制2台三角交流电机,是380V线圈.

线路所有部位全部检查,更换了2个新的接触器排除不了,因此判断,
双控制回路无故障,也因为---在配电柜子----电机的接线座处,调整电机转向后,  故障的下降接触器不在弹跳,  而之前无故障的上升主接触器开始弹跳!!!也就是说,只要是控制双电机向下运行的时候那么相关的接触器就开始弹跳!!!!(对了,控制单电机的时候也不跳,只有双电机的时候才跳)

测量工作电流,(不弹跳的情况下)向上,向下双电机电流都为10A左右.弹跳的时候没测量到,因为,维修1天以后,哪里也没动,他跳的也不厉害了  汗啊..............

网友A:
下降主回路有问题,从接触器上线到电机接柱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有没有限位开关检查一下。

楼主:
2楼的首先谢谢答复,
当下降主回路,经过电机反转以后 当作上升回路使用时 是没有故障的

设备在中部运行,是没有限位动作的,上下回路没有差异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车床跟你问题一样,就是接触不良 。
我想控制线接在接触不良的这一相 ,接触器吸合时小电流不影响。大电流时没了,接触器刚要释放又有了电压。反复就有了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是线路的是的电压损耗太大了,你量下接触器的弹跳时的电压应该没有380V,你加个大点的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A:
我不了解你设备,那你卸了抱闸试一下。你一定能修好,完了说一声。

网友C: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QQ群...26285081
等候各位高手的加入.

网友D:
如果还没弄好,发个消息给我,13867180736,或许我有所帮助

网友E: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能确定控制回路的逻辑正常吗?是不是在接触器的备投线路错了?偶没有做过你说的那个东西,但是以前有过类似的问题,在新来的电源柜里是两路电源一正常一备用,结果两路电源送上后接触器就开始不停的互跳 ,而单独送一路电源就正常,后来检查就是接触器的常闭常开点的连接错误。
你说的问题如果不是接触器的短路环有问题,那就应该检查下线路的逻辑情况了。特别是加条件控制的地方应该注意。

网友F:
检查限位开关与线圈电压

楼主(2008-05-05):
工作忙,把这个帖子给忘了,抱歉大家
此故障我已在当时1天后解决了。
原因是主磁控制电路中串联的门限位开关接触不良
至于下行出故障而上行无故障,我想应该是下行时和上行时“向心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从而导致接触不良。   确实古怪   哈哈。维修后1年没出现同故障

谢谢大家的热心,给我当时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