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7-06-01):
请问各位老大,伺服电机运行一个程序后,是否用回原点。若不用回原点,如何保证重复运行精度,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您的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会丢脉冲了,如果不丢脉冲,是不需要重复回原点的 。

网友B:
用绝对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