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6-01):
各位老大,我有一台ITT,0.75KW的水泵,一台松下的BFV70072FBP变频器,水泵是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入也是220V,但输出是3相220V的,不知是否能连接使用,如何接,请各位兄台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水泵是单向220V的话!!变频器是不可以接单相电机的!!!

楼主:
水泵是单相220的,

网友A:
可以换一个三向电机呀!!那样好做一点····

网友B:
可以用,你就接其中两相,曾经有客户必须要求这样做过,也没出什么问题,不过运行频率最好能保持在30HZ以上

网友C(2007-07-14):
可以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