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2):
我有两组相同的设备,其中一台计算机坏了,换了一台新计算机,安装程序后不能与PLC通信,经查(将坏的那组的连接线接到好的那台计算机,就可以控制该PLC),证明PLC,连接线没问题

是三菱 FX1N    232系的

COM端口与原计算机一致的

网友A:
通迅口对上号了吗

网友B:
先确定通讯口一致吧,然后看看通讯设置,比如速率,开始位,停止位等

网友C:
看电脑上的COM口与PLC上的通讯设置是否一致!
修改后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COM口的设置与原计算机一致,

网友D:
那你首先用串口调试精灵试试你的电脑的串口好不好?

网友E:
PLC里面的参数有没有设定?

D8021???

网友F:
第一 你电脑上的串口选对没有?
第二 你确定这个串口一定能用,你排除了PLC那块的原因,那就有可能串口坏了
我当时电脑就是,我能下载台达的程序但就是下载不了三菱的,结果是串口里有根针坏了

网友G:
我用施耐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