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怎么设置可以让别人不能破解

楼主(2007-06-02):
三菱FX系列PLC的密码用解密软件很容易破解,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给PLC设置密码后,别人无法破解,因为有些无赖不会自己去开发PLC程序,而是用这种下流的方法抄袭,还有就是针对一些没有诚信的客户,即便设置了密码,他们也会花小钱去解密,使我方蒙受损失
    有些解密者实在太可恶了,只有出此下策了,
    望高手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任何只要支持上载的PLC都存在被解密的风险,无论您如何设置密码,都可能被破解,您需要采用不能上载的PLC,那么就不存在解密这个问题了。

楼主:
谢谢cvlsam的答复,你说的这个我也考虑过,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在FX系列PLC上能不能通过设置实现只能下载而不能上载的功能

网友B:
用FX3U的目前不能破解

网友C:
密码设置成********就可以了

楼主:
密码设置成********就可以了
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D:
FX2N密码只能0-9,A-Z,符号是不能用的

楼主:
FX2N密码只能0-9,A-Z,符号是不能用的
只能用0-9,A-F十六进制数

网友E(2007-07-15):
FX2N怎么加密

网友B:
软件中选择在线/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