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2):
哪位大哥知道三菱FX1N系列的编程器的数据线怎样用啊?   我联在微机上读取程序是现实指定不了com接口

网友A:
你说怎么用呀? 和电脑连接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说这位大哥,我说的是在台式机上用啊,我连接好以后在读取plc的程序时,显示制指定不了com接口,意思不是接口不对吗?  我想问问各位大哥怎样能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