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2):
110KW的油泵电机(启动时为空载),用120KW的发电机带动,启动时发电机瞬间跳闸,请各位出个注意怎样解决啊?

楼主:
急撒啦,请各位帮忙哦

网友A:
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B:
也不可以的........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但是成本高,而且,你发电机电压不稳定,也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总之...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告诉领导,这个做不到....

网友C:
发电机用什么作动力,可以不要发电机和电动机,直接用动力带油泵。

网友D:
看看降压启动可以吗?

网友E:
建议用小马达带动110KW的电机,等转速到正常了,再投入110KW的电机

网友F:
先合开关,慢加励磁

网友G:
110KW电流220A左右,而发电机的额定电流约180A,容量太小了。我公司1250KVA的发电机铭牌额定电流也才1760A,你那台220KW的发电机的电流难道有220A吗?发电机的电流可不是按电动机方式来计算的!!

网友G:
啊呀!计算错误,220KW=330A电流,不好意思!!发电机容量完全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用发电机的动力源直接带动油泵,我们这不适合,看来只有更换大容量发电机组了,另讨教一下11楼,发电机的电流怎样确定的(现在的发电机是旧的,无铭牌及资料可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10KW电流220A左右,而发电机的额定电流约180A,容量太小了。我公司1250KVA的发电机铭牌额定电流也才1760A,你那台220KW的发电机的电流难道有220A吗?发电机的电流可不是按电动机方式来计算的!!
120KW的发电机应该有接近220A的电流的.

网友G:
容量既是视在功率KVA,一般发电机组是以KVA来表明他的发电能力的。不知道你说的220KW是KVA还是什么,从发电机来讲应该是220KVA吧。S=1.732×400×I——I=220000÷(1.732×400)=220000÷692=317.9A——P=1.732×380×317.9×0.85=177845÷1000=177.85KW/  电动机I=110000÷559.4=196.6A——你自己再算一下Y——三角的起动电流吧,

网友G:
建议用变频器或软起动器,可以大大降低起动电流

网友I:
先让发电机 带上一定的有功无功负荷  COS@靠近1  44

网友J:
负载是KW电源类是KVA

可以用6楼的办法启动

网友K(2013-02-14):
120KW发电机额定电流216安 。换大的发电机吧,建议

网友L:
是呀,这种情况,不能直接启动,需要软起。

网友M:
软起动器

网友N:
你考虑过发电机的实际功率吗?

网友O:
只有加一台发电机

网友P:
发电机调励磁电流,最小到最大,输出电压在多少范围内变化?还有发电机的原动机是否能调速?如果发电机能调压,原动机能调速,而转速决定发电机的频率,也就是说你的发电机能调频、调压的话,先把发电机与电动机连接好,然后起动原动机,逐步升高转速,发电机也逐步增加励磁,就能把电机起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也不可以的........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但是成本高,而且,你发电机电压不稳定,也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总之...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告诉领导,这个做不到....
对,就该这么做

网友R:
支持8楼的方法!用发电机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