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7-06-02):
TNS(三相五线)制系统,如果一用电器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地线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漏电开关会跳,没有漏电开关的话,电器一般能用,因为地线和零线在电源端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tn-s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若用电器一端接火一端接地则不能使用。

楼主:
我试过的确不能用,无论是漏电开关还是空开都会跳闸,但我分析不清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多谢...................

网友C:
空开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