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现有两套GSK 928TA的系统需维修
对这个系统熟悉的请联系
QQ:214582191
wudp2003@yahoo.com.cn

楼主:
补充
在东莞!!

网友A:
有何故障表现?请联系http://www.quick-sine.com/

楼主:
一台是倒架不能定位
一台是瘫痪了
可能要换系统
大概报下价过来
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是倒架不能定位
一台是瘫痪了
可能要换系统
大概报下价过来
看能不能接受

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刀架不定位出现什么报警?怎么个不定位,用那种对刀方式不定位啊?
瘫痪的那台,主要要报警信号啊,要不怎么知道摊在那啊?换的东西不同价钱也是天壤之别啊~!!!要是按键失灵几十个元就搞定,nc over那就是大价钱拉,还有现在能确定是机械部分的问题还是电器部分的问题吗?主轴变频器有报警吗?最主要要知道是cnc报警还是plc报警啊???

网友B:
刀架不能定位的是什么症状?你用的是什么刀架?排式的还是砖塔的?几工位的?有没有把霍尔原件拆出来看下,是不是哪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