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6-03):
要在西门子操作屏OP270上显示变频器运行时的频率、储料罐的液位和温度,要怎么来实现,希望能说的详细一点,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你在哪里?公司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如果是MM440的变频器:1将P0771设置为24实际输出频率;2将点12,13的模拟输出点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的两个点,再等比例转化(27648-50HZ)

楼主:
谢谢VIV,我用的是ABB变频器和DANFOSS的变频器。你能再给我一些指导吗?我想问一下关于SM331在硬件组太时要对他进行哪些操作啊?我看书上说时要用量程卡,不知道怎么搞,希望能得到你帮助,谢谢你!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模拟量检测元件的接法不同,量程范围选择的不一要,如选4DMU,对应的就是"C",相应的卡上也要对应上"C"

网友B:
量程卡是在SM331侧面就有的,不是外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