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求助PLC高手,我现在有一个三菱PLC程序,我想只能让用户使用(把程序下载到新的、空的PLC中),但不能让用户看到我的程序内容(梯形图或指令表),请教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用FX3U的PLC就可以;

楼主:
并不是一般的加密哟,一般都是不能从PLC中读出来,而我现在的要求恰恰相反,PLC的程序,是给用的,用户可以自已上载到PLC中去,只不过,这个程序是加密的,用编程软件,是看不到内容的,....有办法实现这一要求吗?

楼主:
求助:谁能帮我把信捷的PLC程序,转换成三菱的PLC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