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我有一新车间计算设备总的额定功率为500KW?如何选用配电箱主线的截面积?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如果额定负载多为电机的话,实际负载在100-150KW之间,你可以配国标3*240+1*120的电缆,看实际情况如确实需要增加,加一根同样的,并联接法.
计算办法:500KW需要1000A电流,电缆最理想截面是240MM平方,且安装方便,240MM平方电缆额定电流为约为400A,你需要并联三根才能满足额定电流,但实际上都不会放这么多,最多放二根并联就行了

网友B:
长期使用的一般要考虑富余点,所以选三根好点.

网友C:
要看你是什么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