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现需做一设备,检测100多个检测点,看是否有断的,采用100多个探针作为检测,工件作为公共端,工件导电,不想采用一个检测点对应一个输入,但还需要详细知道具体哪个检测点有问题,如何实现最优化设计。

网友A:
需要设计快电路,把输入接如电路里,再把电路的输出经过光藕隔离入PLC输入端就可以少占用点位了,一般4个点是16路5点32,6点64,7点128路,
或者用2快集成快搭电路(名称自己去查,有好多),这样占14点输入就可以知道外面128点的开关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