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本人遇到一个CASE,GP2301s与三菱O00CPU控制伺服马达跑4个XY--TABLE
   要实现多个产品的程序公用以上的配置,也就是说需要在触摸屏单个界面中设定各产品马达的位置,然后直接调出该产品程序即可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Q00 CPU都能写成000 CPU,可以的...

网友B:
一个配方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C:
用配方功能好了。先把调试好的一组数据存入设定的数据区内,如此存入四组数据。通过按钮方式,或输入型号数据对比也可以,直接调出所需的数据,载入plc数据区,按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