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6-03):
单位的三菱fx-2n 80MT的plc ,我用短接线从com点连接到输入端子,然后就跳闸了,怎么也合不上了。把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全摘掉了,24dv也关了,也不行.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没办法,单位换了一个新的。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吧,  谢谢;

网友A:
烧掉了,COME端是110-220的电压

网友B:
同意上面的回答!

网友C:
这种故障自己可以修好的,检查一下你接过的输入点有一个4.3K(有几个输入点是3.3k,电阻上印的是430和330)的贴片电阻,如果烧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位的三菱fx-2n 80MT的plc ,我用短接线从com点连接到输入端子,然后就跳闸了,怎么也合不上了。把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全摘掉了,24dv也关了,也不行.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没办法,单位换了一个新的。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吧,  谢谢;
我用短接线从com点连接到输入端子,然后就跳闸了:你接的不是I/O的输入点吧?可能是电源端吧?-------PLC电源块内部短路.

网友C:
我的是穿管的电线里进水了,其中有电动机的电源线和plc的输入线产生了短路,plc的输入点是经过光电偶合器和后面的电路连接的,所以不会坏的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