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03):
我有一台三菱PLC需接两相AC220V的电源,而一般的是接单相220V,这样接有问题吗?

   请高手答复?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呵呵;
电压不要超过额定值就行了;

网友C:
2路电源就要用交流接触器互相切换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不是两路电源,就一路电源两相220V,和单相220有点不一样,对PLC有影响吗?

网友C:
电压不超过就可以了,还有这个PLC还支持DC85~DC300电压呵呵

网友D:
不行,必须用220V专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