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负载是冷却塔风机,用齿轮减速,双速电机,现在想改为变频器控制
使用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双速电机只要把变频器输出端接在快速就好了!!!
冷却塔风机只要买一个变频器就好用了!!
齿轮减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如有问题找我!!!周吉余    QQ 383482497   台达总代理      T1391490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