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3):
300KW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的执行器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首先检查执行器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启动时是12伏左右,正常运行是7--8伏),
如何判断执行器坏了:执行器电阻7.2~~10.6欧,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有怠速的机子,1、卸载后的怠速高,在900转/分。2、冷车开车数分钟后,怠速逐渐上升到700~~1000转/分以上,这是由于油温度上升、黏度下降、漏油增大的缘故,在油泵上浇冷水,怠速就降下来。3、开车怠速就很高,900~~1700转/分调不下来,出现这种情况,不太严重时,虽然空车转速高,但加负载时转速可以降到1500转/分,可以正常控制工作。这些情况都说明执行器有泄漏,(如果泄漏更严重点就会象上面所说的一样)。执行器还有些其他的故障就是:油车、抖动、冲动---发卡,轴承锈蚀。对于新式发电机,由于没有怠速,执行器的故障只有泄漏严重或油车才好判断。发动机油车,在排除油路没有漏气、油泵调整良好、负荷比较稳定、调整控制板的增益无效时,可以考虑更换执行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