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4):
买了一个隔离变压器,空载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了输出是246V,直接给仪器供电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搭了一套小信号测量系统,因为地线环路电流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所以打算用隔离变压器消除地线影响,但不知道这样做对仪器设备有没有安全上的隐患,尤其是有个高压直流电源(输出-2000V高压)。

网友A:
你量的是空载电压,带上负载后,应该回降到你所需的额定电压,如果不放心,如果此变压器输出额定输出220V。就用220V变压器接上,再看输出是不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