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4):
各位大哥,小弟真是个CNC盲,我用的是GSK980 TD 现在出现了回零的时候会超程,我晕,参数里设的零点坐标是x0z0,可是回到0的时候刀架好像不认识0这个坐标,我在0点用g50将xz全清0,把所有的值包括增量和刀补全清了零,结果相同,跪求那位大哥帮我解决~~~~小弟的联系方法是Xiahoulong_82321@163.com

网友A:
别着急。请你检查回零开关好不好。

网友B:
主板坏了

网友C:
系统什么型号?
很有可能空行程进给速度设定的过大,主轴或工作台惯性大,导致超程!!

网友D: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回零限位接近开关适当调调就好了,也可以加大回零补偿

网友E:
是不是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坏了

楼主:
系统是GSK980TD目前尚未解决~~哭死了,各位大哥想想办法啊,限位开关没坏,回0的速度也低到不能在低了,在解决不了,我就真的要跳楼拉~~~~~~~

网友A:
查看参考点地址状态是否正确,开关是否压开了,我遇到过,就是开关压开了。

网友F:
太简单了     这是软限位的问题   修改参数045、046 为99999999
就OK了

网友G(2007-08-22):
软限位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有铁屑在回零时压着限位开关了,两种情况我都遇见过

网友H(2008-02-03):
兄弟我告诉你不要回零就可以了呀,把4号参数该一下就不要回零了。

网友I:
在哪可以下载数控980TD免费的软件

网友J:
师付们说的都有道理啊,细心查一下,问题不大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