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4):
最近在改个Proface的屏GP37W2的,以前没用过Profcae这东西.现在用模拟的时候老是说我连接GP产生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在传输设定里已经选择 模拟了。
 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建议不要用模拟,直接连plc,(此状态模拟不能打勾)。这样好用,而且直观。

网友B(2007-07-18):
最好不要模拟..知道吗?

网友B:
因为有的触摸屏不匹配

网友C:
楼主的电脑是不是没有串口,用了USB-232了?

楼主:
直接用的串口,为什么最好不用模拟捏,其他品牌都很好用啊

网友C:
GP用模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有一个建议:用英文版本的软件,别用汉化版本。

网友D:
楼主有没连GP啊?有些屏是直接在电脑模拟的,GP要先把程序传屏里。

网友E:
中文版的不能模拟吗?为什么?

网友F:
中文版的也可以,因为是加的补丁,在有些时候会出现问题的,最好用英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P用模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有一个建议:用英文版本的软件,别用汉化版本。

中文版跟英文版是一樣的,不懂就不要亂說,漢化時他的核心程式根本就沒有動到,如果說會出現問題,中文版跟英文版都一樣,如果硬要說為何中文版一直出現問題,那就要看你使用的中文版本有沒有跟英文版一樣新!

還有樓主出現模擬的問題,請教一下樓主:您使用模擬時有將GP與電腦連在一起嗎?此模擬功能跟富士的POD不一樣,GP的模擬是將電腦模擬成PLC來與GP連線,而富士的POD模擬是將PLC與POD的動作全部都在電腦中運行,完全不需要傳送。

GP還有一個注意點:您執行過模擬功能後,若要連接實際的PLC時,需要將GP編輯軟體的模擬功能勾選取消,然後強制傳送到GP一次,否則GP將會出現通信連線錯誤!

网友D:
八百壮士废话一堆..........
直接问有没连GP不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八百壮士废话一堆..........
直接问有没连GP不就行了.......

你行~ 有你的,不要只會來這裡打廣告!
問題不會解決就請閉嘴!

网友D:
我没打广告啊?
我又不卖GP

楼主:
恩,没连GP,我个人用的几种,软件都有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都不需要
连屏进行,所以没想到过连屏以后才能模拟。见识浅陋啊,还有待挺高啊。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没连GP,我个人用的几种,软件都有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都不需要
连屏进行,所以没想到过连屏以后才能模拟。见识浅陋啊,还有待挺高啊。谢谢各位的帮忙。

得到問題的解決,就是最大的收穫!
以後若有問題請盡量發問。

网友D:
呵呵
其实总的来说这是GP2000的一点不足。。。
GP3000的好象可以。。。。
八百前两天出言不逊还请见谅。。。
原来你是老前辈了。。。

网友H:
八百壯還前輩哩!版主都給拿了。 八百成了痘腐皮了,喝喝喝!連版主我也想喊小網關shadowhao 將我的版主,給我辦辦!。

本來就是不支薪的工作!;形如雞肋,因此;讓shadowhao 這傢伙繼續瞎整下去。我會觀察一下shadowhao 是否還是不行,若不行;請版到其他地方!好在我的網站不少,
!現有的版主的不管拆不拆,我看是隨便了,我搞好的屬網站,版主可以一一個網站

現有來此瀏覽的台客,月流量不過四%一起就帶回去了,shadowhao與小揚你倆看著辦吧不在支持你網站。

楼主:
八百壮士真的是老鸟了丫,强的。

网友I(2008-06-01):
Pro-face的模拟   硬件需要什么,是不是没有Pro-face触摸屏就不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