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4):
在下接触AB不久,用的是compactlogix5000的产品,有几个问题向高手们请教,谢谢先!

1)如何将DINT类型的数据拆分成两个INT型数据

 由于使用了1769-SDN扫描DeviceNet网,映射上来的标签数据都是DINT型(双字)的,由于下面分布IO中,模拟量输入AD一个通道为16bit(一个字),所以在1769-SDN映射的数据中,每一个DINT类型数据中包括了两个通道的AD采样数据。现在想把每一个DINT拆分为两个INT类型,实现一个通道采样用一个INT数据表示。采用什么方式拆分DINT类型数据呢?
 简单的说,就是把DINT的高字和低字拆分开,有没有专用的指令?另外,在我做的系统中,DINT量很多,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能批量进行拆分处理?

 以前有人建议我用COP、用MOV,但是这些指令要求源地址数据和目标地址数据的类型一致,实质上没有起到拆分的作用。

2)如何在logix5000中定义数组?
  在Edit Tags里面,好像没法输入[ ],定义数据不好操作;而且数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似乎不能重新再定义了:(

3)在logix5000中编好了梯形图程序,但是目前暂时没有PLC,所以想请教,logix5000中的程序能离线运行吗?校验一下逻辑、语法是否有错误。(不知各位有没有单片机开发经验,就像MCS51、KeilC都可以编好程序后,离线调试的)

4)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用logix5000做的监测程序?可否拜读,学习各位的编程经验,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装一个
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a Monitor
进行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