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

楼主(2007-06-04):
我现在想选用三菱的PLC不过不知道选哪种好?请大家帮帮忙。
要有两个通信口,一个和电脑,另一个和其它的485设备连接。
输入10点左右。
输出25到30左右。
最好是有一半继电器,一半是晶体管的。
哦对了,协议不同,挂在同一条485上,通信可以实现吗,有没有哪位做成功的?
以上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三菱小型PLC中除了编程口以外只能用一个通讯通道(只有FX3U为两个)
你的和电脑通讯是做什么

网友C:
那还不如选用台达的呢
台达的PLC本身就自带一个485通讯口和一个232通讯口,
这样就不用配通讯卡什么的了

网友D:
呵呵;
PLC输出要不全是继电器、要不全是晶体管;
2个都用只能用主机+扩展的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