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4):
输入标准控制信号如4-20mA或0~10V,控制输出电压0~12V之间,最大电流在10A以内?
我的控制器能产生标准信号,但无法产生那么大的电流来驱动功率执行部件。
叫什么名字?市面上有成品吗?

网友A:
有的,成熟产品。

网友B:
我想使所闻的伺服放大板,我记得是1A以内

网友C:
我这里叫功率输出器
要多大的都有的

网友D(2007-07-10):
用功率放大器来转换一下撒